[第三方配套工具]
在Keil中,如何调试程序中变量的值变化呢

楼主(2024-01-03):
在Keil中,如何调试程序中变量的值变化呢

网友A:
在线监视调试模式就可以的

网友B:
设置断点观察变量值

网友C:
查看变量值直接监视就可以

网友D:
用watch查看变量值就可以了,值变化的时候会颜色显示

网友E:
用watch查看变量值

网友F:
设置断点进行监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