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如何在Keil中设置窗口标题颜色和背景颜色呢

楼主(2024-01-03):
如何在Keil中设置窗口标题颜色和背景颜色呢

网友A:
请点开keil在设置里面进行查找

网友B:
打开Keil软件,并打开你的项目。
在菜单栏上,选择“View”选项。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Your Project Name'”。这将打开一个设置窗口。
在左侧的选项列表中,选择“Debugger”。
在右侧的属性窗口中,找到“Window”选项卡。
在“Window”选项卡中,你可以设置窗口标题的颜色和背景颜色。通过点击颜色块,选择你想要的颜色。
完成后,点击“OK”按钮保存设置。

网友C:
在“Window”选项卡中,你可以设置窗口标题的颜色和背景颜色

网友D(2024-02-25):
打开Keil软件,并打开你的项目。
在菜单栏上,选择“View”选项。

网友E(2024-05-22):
网上自己找去,这个有配色的文件的

网友F:
一般是可以修改keil中的edit,然后修改Configuration,在这里找就好了

网友G:
配色改可以直接要个做好的prop文件吧

网友H:
网上有很多做好的:皮肤,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I:
一般是修改prop文件,global.prop这种

网友J:
在"Environment"对话框中,选择"Editor"选项卡可以修改

网友K:
若要修改窗口标题颜色,找到"Title Bar"选项,点击右侧的颜色框,选择你想要的颜色

网友L:
如果要修改背景颜色,找到"Background"选项,点击右侧的颜色框,选择你想要的颜色

网友M:
没啥用,不如找修改好的配置文件来得快

网友N:
其实还是使用vscode吧,配色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