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如何配置AUTOTRIM_CR寄存器

楼主(2024-01-03):
如何配置AUTOTRIM_CR寄存器

网友A:
请参考CW32 MCU的用户手册,根据具体应用设置AUTOTRIM_CR 控制寄存器的各控制位。

网友B:
基本这个就是寄存器的控制位,进行寄存器读写就好!

网友C(2024-02-25):
根据具体应用设置AUTOTRIM_CR 控制寄存器的各控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