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3273G7P驱动24C256读写异常

楼主(2024-01-03):
1. 程序在MM32F103RBT6上正常,移植到MM32F3273G7P上后无法正确读写数据。
2. 同一条总线上还有PCF8563,时钟芯片读写正常
3. 读写写单个字节正常,长地址读写都异常。
AT24CXX_ReadOneByte是单字节读数据,AT24CXX_ReadLenByte是长数据
  1. u32 AT24CXX_ReadLenByte(uint16_t ReadAddr, uint8_t Len)
4. JLINK仿真时有时会存在复位不启动的问题。
有经验的大佬给指点一下吧,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被卡了快一周了。

网友A:
灵动官网MM32F3270有对应的lib库

网友B(2024-02-27):
检查MM32F3273G7P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如果时钟配置不当,可能导致总线速度不匹配,从而影响24C256的读写操作。
确认I2C总线速度是否设置得过高。有时,高速的I2C通信可能导致读写异常。尝试降低I2C总线的速度,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网友C:
  • 检查地址映射是否正确。由于您提到长地址读写异常,可能是在地址转换或内存访问方面存在问题。

网友D:
检查代码是否存在逻辑错误或兼容性问题。

网友E: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电源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F:
  •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I2C总线的通信波形,以验证是否有信号传输问题。

网友G:
如果JLINK仿真时存在复位不启动的问题,首先检查仿真器的连接和配置是否正确。
尝试使用不同的仿真器或调试方法,以排除仿真器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