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移植同一内核芯片的程序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24-01-03):
移植程序很常见,移植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需要注意的内容有哪些?

网友A:
移植处理总体来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非程序代码操作的更改,主要是针对不同的MCU设备文件和Flash算法文件更换;第二类程序代码操作的更改,主要是针对代码中不同MCU中的引脚定义更改,寄存器操作更改

网友B:
有时候因为MCU型号不同,设备内核文件也会不一样,要选择对应的设备

网友C:
不同的MCU启动文件也可能不一样,需要主要移植的MCU启动文件是否跟原文件一样

网友D:
对于flash的算法文件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吗

网友E:
MCU的RAM和Flash空间通常比较有限,因此在移植程序时需要考虑这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