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果没有PWM信号,电机该如何工作

楼主(2024-01-03):
如果没有PWM信号,电机该如何工作

网友A:
目前我们公司支持的电机都是带pwm信号的

网友B:
如果没有它,电机的运行将变得不可控。

网友C(2024-05-07):
看你电机控制器需要啥呗,有可能高低电平就行的

网友D:
如果没有PWM信号,电机将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是控制电机速度和转向的关键信号。通过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

网友F:
在没有PWM信号的情况下,电机将无法获得有效的控制信号,因此无法正常运转

网友G:
电机可能会停止转动或者以默认的状态运行,具体情况取决于电机驱动器的设计和实现

网友H:
要使电机正常工作,您需要确保提供正确的PWM信号。这可以通过使用适当的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来实现

网友I:
电机驱动器通常具有PWM输入接口,可以接收PWM信号并将其转换为电机的控制信号

网友J:
如果您没有PWM信号源,您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方法来控制电机,例如使用模拟信号或者其他数字信号来模拟PWM效果

网友K:
可以考虑用高低电平或者其他的方式实现电机的控制

网友L:
你用电机驱动器不就行了吗,给电机驱动器一个信号,然后让电机驱动器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