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移植F4A0+FREERTOS到ACC6,里面好多坑...

楼主(2024-01-03):
     以前的项目用的acc5和华大最早的ddl库, 就这么用了4年了感觉还是要更新一下了,keil都要慢慢放弃Acc5了嘛。  然后转成ACC6环境后还能更方便导入到vs或者CL里面。
    刚开始觉得就是改几个兼容相关的代码就行了,结果发现错误一大堆,直接编译不过, 老老实实全部一点点重写, 总算爬出坑了。

说一个大坑,freertos的节拍器接口要这么写:

void app_freertos_tick_if()
{

        uint32_t ulReturn;

        if (xTaskGetSchedulerState() != 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 /* ---任务调度已开启--- */
        {
                ulReturn = taskENTER_CRITICAL_FROM_ISR();
                xPortSysTickHandler();
                taskEXIT_CRITICAL_FROM_ISR(ulReturn);
        }
}

然后这个放入主程序的1ms中断里面。

网友A:
可以直接分享一下移植好的哟

网友B:
大佬能分享一下移植好的代码吗?十分感谢

网友C:
使用GCC反而没那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