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9120的软件有哪些功能

楼主(2024-01-03):
CH9120的软件有哪些功能

网友A:
1.工作模式:CH9120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包括TCP CLIENT、TCP SERVER、UDP CLIENT和UDP SERVER。
2.波特率:其串口波特率支持范围为300bps~921600bps,最高可支持到921600bps。
3.网络接口:CH9120支持10M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以太网接口,兼容802.3协议,并支持MDI/MDIX线路自动转换。
4.IP获取:CH9120支持DHCP自动获取IP地址,并支持DNS域名访问。
5.配置:通过上位机软件或串口命令,可以轻松配置芯片的工作模式、端口、IP等网络参数。此外,它还支持KEEPALIVE机制。
6.数据传输:CH9120可实现串口数据与网络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使数据传输更为便捷。

网友B(2024-03-04):
一般都是配置CH9120的功能啊

网友C:
可以设置网络,还有一些IP地址什么的

网友D:
一般就是设置串口和网络,配置好CH9120就好了

网友E:
我看好像还能设置什么子网掩码,网关什么的啊

网友F:
可以设置接收或者发送的数据包大小

网友G:
就是配置的一些参数啊,还能加载配置文件啥的

网友H:
设置串口波特率,端口,校验之类的

网友I:
还能设置网线断开啥的,这个我不知道是杂用

网友J:
这个直接下载一下CH9120的软件自己看看不就好了吗

网友K:
能设置IP,设置网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