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N32G401征文】+用SeeedStudio Grove GPS Module与N32G401进行定位系统的开发

楼主(2024-01-03):
IO, gp, gps

1. 准备材料:

SeeedStudio Grove GPS Module
N32G401开发板
Grove线缆
USB数据线
Windows PC或Mac电脑
Arduino IDE
SeeedStudio Grove GPS库

2. 连接硬件:

将Grove GPS Module插入N32G401开发板的I2C接口。
将USB数据线连接到N32G401开发板。

3. 安装Arduino IDE:

如果您还没有安装Arduino IDE,请从Arduino官网下载并安装。

4. 安装SeeedStudio Grove GPS库:

打开Arduino IDE,点击“草图” -> “包含库” -> “管理库”。
在搜索框中输入“SeeedStudio Grove GPS”,找到并安装该库。

5. 编写代码:

打开Arduino IDE,新建一个草图。
在草图中添加以下代码:

c++
#include <Wire.h>
#include <SeeedStudioGroveGPS.h>

GroveGPS gps(Wir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re.begin();
  gps.begin();
}

void loop() {
  if (gps.available()) {
    Serial.println("GPS data available");
    Serial.print("Latitude: ");
    Serial.println(gps.getLatitude());
    Serial.print("Longitude: ");
    Serial.println(gps.getLongitude());
    Serial.print("Altitude: ");
    Serial.println(gps.getAltitude());
    Serial.print("Speed: ");
    Serial.println(gps.getSpeed());
    Serial.print("Course: ");
    Serial.println(gps.getCourse());
    Serial.print("Date: ");
    Serial.println(gps.getDate());
    Serial.print("Time: ");
    Serial.println(gps.getTime());
    Serial.println();
  }
  delay(1000);
}

6. 上传代码:

点击Arduino IDE工具栏中的“上传”按钮,将代码上传到N32G401开发板。

7. 运行代码:

打开串口监视器,可以看到GPS模块输出的定位数据。

8. 调试:

如果GPS模块无法正常工作,请检查硬件连接和代码是否正确。
您可以使用GPS模块自带的测试程序来检查其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