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双路运放的输出连一起,如果单独输出时一个低电平一个高电平,请问连起来时输出

楼主(2024-01-03):
如图,上面的是过温检测,下面是过压检测,两个运放的输出并联,现问输出是与逻辑还是或逻辑?

上面,温度升高RT1降低,对应输入电压降低,当RT1低于3K,运放输出0,即过温运放输出低。下面,当Vin电压升高,到2.5/10*57=14.25V时,运放输出低。即过压输出低。
xch
A,B 两路运放他爹是李刚的胜出。

网友A:
为啥要这样?这样可能会"短路"损坏器件,建议换成LM2903.

@anothony :LM2903是比较器,是OC输出,但也有推挽输出的比较器就不能这样接.建议百度开漏\OC门\线与.
比较器就可以这样操作吗

网友B:
两个电压源并在一起

这问题……太糊涂

网友C:
OC输出的比较器输出可以并联,上拉电阻,与操作,但是运放一般是推挽输出的,并且输出不是高或低(1或0),这样并联是不建议的。

网友D:
运放输出各加一个二极管试试,不知道逻辑关系,估计就是个典型的与门或或门。

网友E:
这样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运放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所以才会有一个上拉电阻R9。

网友F:
这个电路有意思,运放输出电压做使能开关。

网友G:
逻辑要看你的驶入的定义:
1.温度高定义为报警吗?
2.电压低定义为报警吗?
原则上是或逻辑,低电平是或关系,如果完输出高有效,则为与逻辑!!!
这里真的不是哲学,是正负逻辑的意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