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关于PWR deepstop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4-01-03):
下载pwr 相关deepstop的样例后,再下载其他样例,显示cannot access memory,power not on之类,也不能擦除芯片,是为什么

楼主:
因为使用的是MM32 MINI LINK下载的程序,使用JLINK重新擦除后便可以正常下载了

网友A(2024-05-23):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B:
芯片本身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检查Bootloader或启动配置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