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36获取唯一身份标识跳转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4-01-03):
int32_t main(void){
UniqueID[0]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100E74);//这个可以读取的到
  UniqueID[1]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100E75);//下面的读取则直接跳转到HardFault_Handler
  UniqueID[2]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100E76);
  UniqueID[3]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100E77);
  UniqueID[4]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100E78);
  UniqueID[5]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100E79);
  UniqueID[6]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100E7a);
  UniqueID[7]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100E7b);
  UniqueID[8]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100E7c);
  UniqueID[9]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100E7d);
  while(1);
}

楼主:

发生这错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int应该4字节对齐,你那个用int,你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加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地址和类型不对,int地址应该是4字节对齐。你按字节读,要用unsigend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