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ZGT6单片机SPI配置为MRU模式,在时钟引脚为什么测不到CLK信号?

楼主(2024-01-03):
GD32F407ZGT6单片机SPI配置为MRU模式,读取的数据全为0xFFFF,在时钟引脚也测不到CLK信号,希望有大神帮忙指点指点,先谢啦

网友A(2024-02-06):
你用啥读取的?是逻辑分析仪么?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时序没弄对吧

网友C:
你试试用DMA是不是就行啊,效果应该就行吧

网友D:
话说你说的MRU模式是啥模式啊?会提高SPI的速度么

网友E:
读取全是FF给我感觉就像是时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F:
在缓存系统中,MRU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替换策略,用于确定哪些数据应该被保留在缓存中,FF是不是就缓冲数据给刷新了呢?

网友G:
你先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吧,看看效果

网友H:
检测不到时钟可能是通讯完成或者是配置有问题,根本没有通信吧

网友I:
看看你的代码?估计是不是SPI的配置故障啊

网友J:
我觉得你可以先看看官方的demo,看SPI的配置,然后再移植你的项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