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W515 WIFI RF calibration重启

楼主(2024-01-03):
参照官方开发板自行设计的GD32W515最小系统,其他基本测试都没有问题,但是跑官方提供的wifi 例程GD32W51x_RELEASE_V1.0.3,日志打印到WIFI RF calibration OK之前就会重启可能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自问自答,开始就猜想是电源的问题,反复检查,确实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A:
电源不稳定或电压值不正确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或重启。

网友B:
检查您的开发环境中是否存在可能干扰WiFi通信的外部因素,例如其他无线设备、电磁噪声等。这些干扰可能会影响WiFi的正常运行,导致系统重启。

网友C:
使用的WiFi例程代码是否存在错误或问题

网友D:
电源问题会影响到wifi的信号变化的

网友E:
电源的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