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超大容量版本怎么通过串口2下载?

楼主(2024-01-04):
看了官方的AN2606文档还不是很理解,如何配置BOOT0,BOOT1。用的是STM32F103VG。

网友A:
这个配置boot的话,网上不是有很多么

网友B:
你直接就是boot0配置为0就好了

网友C:
这boot有啥要操作的么,得看你是像要什么状态启动吧

网友D:
一般都是boot0 = 0,boot1为任意

网友E:
这网上有很多相关资料的,但是建议就是boot0接个电阻,接地就好了

网友F:
没想到,BootLoader还可以用串口二烧录呢?

网友G:
你找个官方设计的电路板,直接抄一下就好了,就会知道如何配置了

网友H:
这种配置一般都是硬件配置的,不是软件给配置的

网友I:
大家都配置一下boot0就好了,boot1不用管

网友J:
如果你不用原生的ISP功能,其实就直接boot0接低电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