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下载到Nucleo板子上的bin格式的文件是什么格式的?

楼主(2024-01-04):
下载到Nucleo板子上的bin格式的文件是什么 格式的?和编译器输出的bin格式一样吗?

网友A:
那是当然,就是bin格式啊

网友B:
其实就是二进制的格式,尾缀是bin结尾

网友C:
这bin格式就是bin格式啊,还是啥格式

网友D:
就是二进制文件啊,正常烧录的那种

网友E:
对的,和编译器输出的是一样的

网友F:
当然要一样了,不然怎么烧录进去呀

网友G:
一般bin是不带地址的,这样所占空间较小

网友H:
Bin文件你还不知道啊,真得要去学习学习硬件的基础知识了

网友I:
这是一种二进制格式,没有地址,和编译器输出一样,都可以烧录到芯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