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软件定时触发USART请求DMA传输数据找不到关于这个功能的寄存器

楼主(2024-01-04):
想利用DMA在内存和USART的数据寄存器之间,每隔100毫秒传输一次数据。
       实现方法是:用的SystickConfig()定时器每隔10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然后在中断里面应该写一句有关“USART请求DMA传输数据”的语句吧?但是好像找了半天手册都找不到关于这个功能的寄存器,,有没有路过的高手可以指点下啊,谢了

网友A:
正常来说,直接触发DMA就好使

网友B:
这个不如直接看看DMA的触发例程了,如何使用的例程

网友C:
这SystickConfig生成的100ms的中断准不准啊?

网友D:
你咋不用DMA的多少个字节直接触发中断呢?

网友E:
这块应该是直接触发DMA,不需要请求啥的吧

网友F:
有这个寄存器吗?我好像也没见到过

网友G:
一般不都是当USART接收或发送数据时,会触发DMA传输,将数据从USART的数据寄存器传输到缓冲区,或者从缓冲区传输到USART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H:
这个你就正常配置DMA就好了吧,后续的都是自动触发的

网友I:
你直接按多少个字节直接触发一下dma多好

网友J:
感觉你这个有些麻烦,配置DMA的传输方向、传输数据的大小、传输模式等参数。同时,配置DMA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分别指向USART的数据寄存器和存储数据的缓冲区。这样估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