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通过DMA发送到串口数据异常

楼主(2024-01-04):
今天我通过DMA把缓存中数据发送到串口,由串口助手显示出来,结果发现串口助手中显示的数据异常,具体如下:
想发送 uint8_t sendata[5]={0x01,0x02,0x03,0x04,0x05};到串口助手中显示出来。
结果显示:

我检查了很多遍都看不出问题,有帮忙看下的大哥吗?是不是我工程配置问题?用的keil5

网友A:
结果显示什么了啊?

网友B:
如果显示不对,一般就是串口助手设置的格式不对,导致的

网友C:
你波特率什么的都正确吗

网友D:
可以看看你的程序,和时钟配置,然后看看波特率之类的是否移植

网友E:
可能是你发送的逻辑不对?是丢数据了还是根本就不对啊?

网友F:
你要把你的结果发出来才行啊,这样的话大家就得胡乱的猜了

网友G:
一般来说串口是比较简单的了,而且也好找出问题,你用逻辑分析仪一抓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H:
数据异常?是有啥干扰的吗?

网友I:
工程的话建议用cubemx配置一下,这样的话问题一般会少一些

网友J:
是不是DMA得缓冲配置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