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2的Usart_TX和TIM1_CH2共用引脚PA9影响输出

楼主(2024-01-04):
在调试STM32f302时,由于要用到tiM1的CH2(PA9)和CH2N产生互补的PWM,但是Usart1(用的PB6和PB7)、Usart3(用的PB10和PB11)影响TIM_CH2引脚的输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求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串口复用没配置对啊

网友B:
这块我倒是没遇到过,也没有这么配置过,哈哈

网友C:
你把CH2的引脚换两个呢?是否会OK一些

网友D:
话说,定时器1的CH2互补就是PA9引脚的么?

网友E:
直接换个引脚呗,冲突了还不换啊

网友F:
串口1一般不都是用PA9和PA10么?

网友G:
串口3按理来说不应该影响CH2的输出啊

网友H:
这应该是复用冲突,你还是得研究如何设计硬件电路,来分开这种冲突了

网友I:
你用cubemx配置吧,这样的话冲不冲突一看便知

网友J:
没遇到过,但是之前配置SPI的时候,遇到IO冲突,就虽然用软件NSS,但是那个硬件NSS也不让配置其他模式,当时很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