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问一个工程中有多个中断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4-01-04):
请问一个工程中有多个中断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优先级管理

网友B:
嵌套处理

网友C:
中断整合

网友D:
中断优先级

网友E(2025-08-30):
处理多个中断需三步:1. 按优先级排序,核心功能设高优先级;2. 用中断向量表区分入口,避免冲突;3. 高优先级中断可嵌套低优先级,需做好现场保护。中断服务程序要短,非核心操作放主循环,防止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