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问STM32F0单片机AD采样不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04):
求助一个问题,我在使用STM32F0单片机的AD,即使把ADC通道的引脚接地了,但是采样出来的ADC值有200多,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这个应该在ST板块进行发帖的,这个是中颖的MCU

网友A(2024-05-20):
发错地方了

网友B:
发错地方了,但是猜测是软件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C:
需要进行滤波算法的

网友D:
里面确实应该增加滤波算法的

网友E:
校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