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头函数与源函数的有什么联系

楼主(2024-01-04):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
省略
......
int main()
{
        RCC_HSE_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2,RCC_PLLMul_9);   //36M
        LED_Init();
        while(1)
        {
                GPIO_ResetBits(LED_PORT,GPIO_Pin_0);//μãááD1
                delay(6000000);
                GPIO_SetBits(LED_PORT,GPIO_Pin_0);
                delay(6000000);
        }
}
LED_Init();在led.c中定义,为什么引用led.h就能用LED_Init();?

网友A:
包含关系呗

网友B:
这应该就是编译器的事儿了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编译链,就是编译链会找到这个路径

网友D:
问住我了,这好像编译链处理的吧,也就是GCC

网友E:
头文件里有子函数的声明啊,然后调用就好了

网友F:
这不就是函数的包含和调用的嘛

网友G:
因为led.h里有LED_Init()的声明的啊

网友H:
就是头文件相互包含一下就好了

网友I:
不知道为什么,估计是编译器的操作吧

网友J:
C语言的操作,而且和编译器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