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VIT6,SPI3与SPI4问题

楼主(2024-01-04):
1.在使用GD32F450VIT6这款芯片时,外挂一个ADS1256,当使用硬件spi4采集时,MOSI没有任何波形。当所有的配置都没变化的情况下,将spi4修改为spi3(刚好引脚兼容)。采集正常,查看手册发现时钟频率什么都一样,想问一下有大佬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网友A:
猜测SPI4的引脚中有特殊功能引脚,需要关闭特殊功能或重映射引脚

网友B:
尽管SPI3和SPI4的引脚兼容,但它们可能位于芯片的不同位置,导致电气特性或PCB布局差异。确保在将接口从SPI4更改为SPI3时,所有相关的连接、走线和封装都得到了适当的调整。

网友C:
PCB上的走线和布局在更改接口后是否做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