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设置STM8L的CFG_GCR寄存器,从而使Halt模式下的中断直接返回Halt状态?

楼主(2024-01-04):
想对CFG_GCR寄存器中的AL位置1,从而使Halt模式下的中断直接返回Halt状态。可是具体要如何置1,求C语言代码,我试过如下写法 CFG_GCR = 0x02;   CFG_GCR_bit.AL = 1; ,编译器都提示没有该关键字。

网友A:
估计是需要用运算来实现了

网友B:
使用CFG->GCR来访问CFG_GCR寄存器

网友C:
举个栗子,如果你想设置CFG_GCR寄存器的AWUEN位(Auto Wake Up Enable)为1,可以使用以下代码:CFG->GCR |= CFG_GCR_AWUEN;

网友D:
得看手册,手册上应该有讲如何配置的吧

网友E:
你用快捷工具啊,我记得STM8有那个小青蛙的库函数配置工具的

网友F:
你说的关键字是没有CFG_GCR么?

网友G:
感觉应该搜一下CFG这个关键词,而操作这种

网友H:
你得看看CFG_GCR如何给数据啊

网友I:
一般来说,比如CFG_GCR = 0x01这代表CFG_GCR的最后一位是1

网友J:
你看看CFG_GCR寄存器在那个配置函数下,你操作那个配置函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