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复位电路按下复位键或重新上电程序不运行

楼主(2024-01-04):
我的复位电路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用JLINK写入程序后运行正常,按下复位键或重新上电程序不运行,外部晶振也没有起振,只有按着复位键10秒以上程序才能正常运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实在想不明白

我现在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按键坏掉了吧,你换个按键试试

网友B:
你把C29换成103试试?

网友C:
一般来说,不应该需要按很久才能复位成功啊

网友D:
如果时间过长,你需要改电容大小才行

网友E:
电容充电过慢了?不过0.1uF的大小也不算大啊

网友F:
你看看官方的电路设计呗,看看它的复位电路怎么做的

网友G:
晶振不工作不太正常,是不是上电有延迟啊

网友H:
复位电路看着没啥问题,但是按十秒就有点问题了

网友I:
是不是你电容选错参数了?

网友J:
是需要一直按按键吗?你的按键设计在哪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