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ADC多通道DAM方式采样

楼主:
问题描述:
1、用ADC1的CH0、CH3、CH5共3个通道单次转换后通过DMA将数据寄存器中的转换后的值放在一个16位的数组中adc_convert_tbl[3]
转换方向是:upwoard
结果:adc_convert_tbl[0]中是ch0的数据、adc_convert_tbl[1]中是ch5中的数据、adc_convert_tbl[2]中是ch3的数据。即通道数据窜位。
将ADC_DMACmd(ADC1,ENABLE)放在ADCStartConversion()之后是正常的顺序即
adc_convert_tbl[0]中是ch0的数据、adc_convert_tbl[1]中是ch3的数据。
问:如何理解将ADC_DMACmd()放后面顺序就正确了?为什么会产生通道数据窜位?
2、在ADC的序列转换完成中断中或者DMA序列传输完成终断中改变选择的通道序列,即将原来的CH0、CH3、CH5改成CH1、CH3、CH5后,通道数据窜位,CH5跑到了adc_convert_tbl[1]中,CH3在adc_convert_tbl[2]中、而adc_convert_tbl[0]中的数据出错,正常转换后的值在20以内,但是出现了1480左右的数值。在改变通道前ADC_DMACmd(DISABLE)在改变通道后ADC_DMACmd(ENABLE)结果一样。
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选定了一个转换序列后就不可以在改变转换序列?为什么转换序列的第一个数据会错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静待高人指点!!

网友A(2024-01-04):
不知你具体代码,不好分析。

至于F0系列ADC的转换顺序,只有两种可选,要么从前往后,要么从后往前,即forward或backward方式。

你中途改变转换通道,需要先停止ADC,再从新配置和启动。

网友A:
我用STM32F0芯片测试了下, 先测试 ch14 ch15 ch17, 然后测量CH13 CH15 CH17。
使用CubeMx配置,这样组织代码是可以的。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

  HAL_Delay(10);

   HAL_ADC_Start_DMA(&hadc, pData1,  3);

   while (!ADC_transformed){}

   HAL_ADC_Stop_DMA(&hadc);

   HAL_ADC_DeInit(&hadc);

   HAL_ADC_Reinit(hadc);

   HAL_ADC_Start_DMA(&hadc, pData2,  3);

  /* USER CODE END 2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ADC_transformed=0xff;

}

网友A:
这样是不会出现错位的现象的。

网友B:
初始化顺序确实会影响结果的

网友C:
这个好像正常吧,转换在前,要不然你ADC都初始化完了,转换还没配置完呢

网友D:
你看看官方的例程呢?例程里怎么写的

网友E: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呗,基本底层方面就不用太过操心了

网友F:
你转换完成之后,延时一下再给DMA呢?

网友G:
我觉得还是时序影响了通道数据

网友H:
还跳着存的数据,有点意思

网友I:
先都配置好之后,再调用ADC采集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J:
不如把你的故障代码发出来帮你看看了

网友K:
这个不太清楚,但是你要是用DMA的话,确实是先转换,后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