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下载HEX文件到flash中不能运行但在线J-Link调试可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04):
STM32下载HEX文件到flash中,不能运行。。在线J-Link调试可以运行。。不知道怎回事。。。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硬件电路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B:
之前我遇到过,好像是芯片复位还是哪里有问题,就会这样

网友C:
供电不足?你jlink是否带3.3V供电输出了?

网友D:
看看你的电路吧,估计是哪里时序有问题

网友E:
一般来说不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因为调试的时候,是jlink控制时序,可能会能运行

网友F:
你是不是加看门狗了,在程序里

网友G:
是反复重启还是完全不运行啊?

网友H:
是不是你的jlink调试的时候,某变量改变了啊?

网友I:
如果你的程序依赖于特定的时钟配置,而在线J-Link调试使用了不同的时钟配置,可能会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请确保你在下载HEX文件之前正确配置了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

网友J:
怀疑是初始化函数有问题,你最好再看看程序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