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LINK下载成功了但是板子上没有反映是为什么?

楼主(2024-01-04):
t-link的全都调试好了,板子就是没反应,求大神教啊

网友A:
断电重启试试

网友B:
你按一下复位,一般烧录完成之后,需要复位一下

网友C:
你这儿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直接仿真看看呗,看程序执行了没

网友E:
建议先烧录个demo,保证电路板是OK的

网友F:
我觉得这得分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去查比较好,软件就看代码错没错,硬件就看硬件是否故障

网友G:
你说的调试好,是程序调试好还是啥?

网友H:
直接重启一下估计完全能解决了

网友I:
建议仿真或者检查一下硬件电路

网友J:
你的烧录成功,但是程序不一定正常运行啊,你需要复位一下,让其正常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