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程序编译后rom和ram出奇的大是为什么?

楼主(2024-01-04):
STM32f103系列,使用里malloc函数,导致编译后,.map文件显示的ram和rom容量增加,超过所有的stmf103系列,如图
但是程序下载进去后,执行正常。

网友A:
能运行就行,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B:
一般是代码没有优化,或者是代码变量定义的太多了

网友C:
在程序中存在未使用的代码和数据,但编译器没有进行优化,将其从最终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中删除。这些未使用的代码和数据会占用ROM和RAM的空间,导致大小增大。

网友D:
程序可能依赖于一些额外的库和依赖项,这些库和依赖项的代码和数据会被包含在最终的可执行文件中,导致ROM和RAM的大小增大。

网友E:
程序中的数据结构和变量可能比预期的要大,导致RAM的使用量增加。

网友F:
可能是由于数据类型选择不当、对齐问题或者编译器的默认设置等原因引起的。

网友G:
编译器可能默认包含调试信息和符号表,用于调试和符号解析。这些信息会增加可执行文件的大小。

网友H:
还是你优化的问题,看看你的编译器优化等级

网友I:
删除未使用的代码就好了,也许编译出来的固件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J:
感觉还是代码优化的问题,有可能是编译器优化开的不对,或者是代码写的有点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