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加密后的FLASH代码怎么运行?

楼主(2024-01-04):
代码加密后写入FLASH,CPU从FLASH读出的代码都是加密的,怎么运行呢?

网友A:
你肯定是有解密的啊,不然咋运行呢

网友B:
有规则的,能运行,正常运行

网友C:
加密是对人加密,不知道怎么去读取,不是让MCU不知道写的是啥

网友D:
其实加密的同时会有解密,你的程序肯定有解密规则在里面

网友E:
你程序没有解密逻辑么

网友F:
不是很懂,但加密是不让随便复制出来的,而且复制出来也不让使用

网友G:
正常运行呗,MCU能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H:
你加密是用啥加密的啊?

网友I:
CPU会先解密之后再运行,这个你不用太过担心

网友J:
一般加密不都是绑定UID,然后直接运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