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是用串口1下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04):
初入STM32,手头有个F107VCT6的板子,从原理图和软件上看,引出的RS232是用的PD5和PD6,重映射的串口2。实测用这个串口可下载程序。
1、资料上都说,STM是用串口1下载。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2、而且,重映射是在应用程序中才配置的,也就是说,在芯片中没有应用程序的时候,它也不知道PD5和PD6是什么功能,但却能下载程序了?

望明白人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STM32的自举加载程序(ISP程序)默认是配置在串口1上的

网友B:
大多数STM32编程软件和调试工具都支持串口1

网友C:
STM32单片机默认只能用串口1(即UART1)口下载程序的原因是,在固件中只对串口1做了ISP自举程序。其他的UART串口并没有做相应的处理,因此无法用于下载程序。如果想要使用其他串口下载程序,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D:
STM32微控制器支持ISP(In-System Programming,系统内编程)功能,即在不拆卸芯片的情况下对芯片进行编程和升级。

网友E:
可以通过修改bootloader或使用特定的下载工具来实现

网友F:
大多数STM32开发板都支持串口下载,无需额外的硬件支持。

网友G:
使用串口下载程序相对于其他下载方式(如JTAG、SWD等)来说,成本更低。

网友H:
串口通信与STM32的内部结构兼容,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

网友I:
串口是很多STM32开发板的标准配置,因此串口下载程序具有很好的通用性。

网友J:
一些开发板可能支持USB串口下载或ST-Link SWD

网友K:
串口下载只需要一个串口转换器(如USB转串口)和一根串口线即可实现。

网友L:
考虑到不同型号STM32的外设资源分配情况,串口1往往是一个通用性较好的选择。

网友M:
通过串口下载程序通常涉及到Boot Loader模式。STM32单片机在启动时,如果BOOT0引脚被置为高电平,那么单片机将进入Boot Loader模式,此时可以通过串口接收新的程序并将其烧录到闪存中。

网友N:
串口通信协议相对简单,不需要复杂的驱动程序或专门的通信协议栈,因此在使用时更加方便。

网友:
STM32使用串口1下载程序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简单、通用且有效的通信方式

网友O:
其他串口并未做类似设置,因此无法直接用于下载程序。

网友P:
通过串口下载可以方便地进行固件升级、参数配置等操作,大大提高了开发效率。

网友Q:
如果想要使用其他串口下载程序,可能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R:
串口下载程序可以兼容较早的STM32系列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