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K6外部晶振不工作,查不出原因

楼主(2024-01-04):
void STM32_Clock_Init(uint8_t PLL)
{
            uint8_t temp=0;
            MYRCC_DeInit();                     复位并配置向量表
              RCC->CR|=0x00010000;              选用外部晶振
            while(!(RCC->CR &=0X00020000));     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RCC->CFGR=0X00000400;
            PLL-=2;
            RCC->CFGR|=PLL<<18;                 倍频到48MHZ
            RCC->CFGR|=1<<16;                   PLLSRC ON
            FLASH->ACR|=0x32;
            RCC->CR|=0x01000000;                PLLON(Bit24)
            while(!(RCC->CR &=0X02000000));     等待 PLLPLLPLL锁
            RCC->CFGR|=0x00000002;              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 PLLPLL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RCC->APB2ENR|=1<<0;                   使能SYSCFG时钟

}

网友A:
首先检查为晶振提供的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B:
如果晶振引脚配置错误,可能导致晶振无法启动。

网友C:
过大的外部干扰可能会影响晶振的稳定运行。为减小干扰,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加装磁珠、电容等。

网友D:
硬件问题

网友E:
匹配电容的话,可能不对吧

网友F:
一般情况晶振虚焊,晶振故障等等

网友G:
你看看你的电路呗,晶振是否有干扰啊?

网友H:
这如果外部晶振不工作的话,用内部晶振运行呗

网友I:
我觉得应该是电路设计方面的硬件原因

网友J:
你的时钟初始化代码哪里搞的,是官方提供的吗

网友K:
建议直接找个官方的例程进行修改

网友L:
是不是你的倍频设置的有点高了

网友M:
你这没啥办法,就是用示波器测测晶振两端是否波形正常

网友N:
有可能是匹配电容参数不对,导致晶振没起振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