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晶振起振是STM32里面的时钟控制的吗?

楼主(2024-01-04):
以前调STM32的板子,当程序不工作时会用示波器测外围的晶振是否起振,我想问问晶振起振应该是STM32里面的时钟控制吧,还是不往STM32里面写程序电路设计正确就会起振?

网友A:
要确保晶振正常起振,不仅需要正确的电路设计,还需要正确的时钟系统配置和正确的上电顺序。同时,也要注意减小外部干扰的影响。

网友B:
用仿真器跟一下,卡死在HSE/LSE Ready经历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C:
默认使用MCU内部的RC振荡器。晶体不会自动起振

网友D:
是的,晶振起振是STM32微控制器中的时钟控制的一部分

网友E:
在STM32微控制器中,晶振(Crystal Oscillator)被用作主时钟源,提供系统的基本时钟信号

网友F:
晶振通常连接到微控制器的外部晶体振荡器引脚(例如HSE引脚),通过外部晶振电路产生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G:
通过配置STM32的时钟控制寄存器,可以选择晶振作为系统时钟源,并设置晶振的频率

网友H:
在启动时,通常需要先初始化和配置晶振,以确保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I:
设置晶振的频率、使能晶振电路、等待晶振稳定等步骤都是在控制外部晶振的

网友J:
根据需要配置其他时钟源和分频器,以生成所需的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

网友K:
STM32微控制器还可以使用其他时钟源,如内部RC振荡器、PLL(Phase-Locked Loop)等。这些时钟源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进行选择和配置。

网友L:
晶振起振是STM32微控制器中的时钟控制的一部分,通过配置时钟控制寄存器和外部晶振电路,可以选择晶振作为系统的主时钟源,并设置晶振的频率

网友M:
一般时钟配置是固定的,所以只要芯片没坏,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