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MDK V5.X下用库3.5版本创建的工程模板core_cm3.C文件内错误

楼主(2024-01-04):
在MDK V5.X下用库3.5版本创建的工程模板,core_cm3.c文件内有错误,同样文件在MDK V4.X下就没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遇到过,提示什么错误啊

网友B:
一般都是版本不对,路径不对这种,其他的不好说

网友C:
你说的V5.X,这是keil的版本吗?

网友D:
好像是版本吧,而且你要安装pack好像才行

网友E:
这种好像是缺函数,缺哪个stido还是啥来着

网友F:
编译一下呗,要是能编译过,估计就不用管了

网友G:
这个是不是有keil5的版本啊?可能版本不兼容?

网友H:
建议楼主不如找个demo,直接在demo上修改呢

网友I:
真没注意过这个,因为core_cm3.c也不需要修改,放里基本就不管了

网友J:
那你安装一下相关的cmsis pack这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