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无法用J-Flash打开hex文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04):
我使用的是J-Flash ARM V4.20 ,在用open data file打开hex文件时出现 error in line 1: not a hex file,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J-Flash主要支持一些特定的hex文件格式,如果文件格式不兼容,那么可能无法打开

网友B:
如果hex文件已损坏或不完整,那么可能无法用J-Flash打开。尝试使用其他工具或重新生成hex文件,然后再次尝试打开。

网友C:
软件版本过旧

网友C:
缺少必要的驱动程序

网友D:
文件有问题或者打开的不是HEX文件

网友E:
J-Flash只能打开符合Intel Hex或Motorola S-record等标准的hex文件

网友F:
如果你的hex文件不符合标准,J-Flash可能无法正确解析和打开。

网友G:
检查hex文件是否损坏或者不完整。

网友H:
确保你已经正确设置了目标设备和通信接口,并且与目标设备的连接正常。

网友I:
我觉得还是hex文件的格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J:
如果你确定hex文件格式正确、J-Flash版本匹配、hex文件完整且没有损坏,并且J-Flash的配置正确,但仍然无法打开hex文件,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其他可能的问题,如目标设备的支持情况、通信接口的设置等。

网友K:
那你的hex文件是否正常啊?

网友L:
直接电脑端就可以解析数据的交互的

网友M:
那你换个jflash版本?换个新的

网友N:
说明hex的格式不对,或者命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