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cube MX工具的升级

楼主(2024-01-04):
刚发现这个一个好东西,STM32 cube MX但是却每次都提醒升级;由于采用的是STM32F4_CUBE_V1.70,而且我能找到的也都是1.70的库,但是这个软件使用的是1.80的库;
我用在线更新, 一直出问题, HTTP连接错误,有几次差点下载成功但是也出问题了,有没有1.80的库,或者能够更新的其他办法?

网友A:
手动下载和安装库文件

网友B:
检查网络连接

网友C:
如果在线更新一直失败,你也可以尝试使用STM32CubeMX的离线更新功能。

网友D:
考虑使用旧版本的STM32CubeMX和库文件。

网友E:
你就正常升级呗,咋?升级不成功?

网友F:
我觉得ST的cubemx最好是常新状态,不然开发的时候,出现啥问题都找不到原因

网友G:
为啥在线更新会出问题啊?你的防火墙?

网友H:
ST的cubemx升级确实有些频繁了

网友I:
这个官网上下载一下1.8的库试试?

网友J:
一般来说,在线更新正常是OK的啊,你这咋总升级失败呢

网友K:
是不是路径含中文了,或者你的网络本身就不稳定啊

网友L:
建议重新官网下载最新版的cubemx试试

网友M:
网上应该是有STM32F4_CUBE_V1.80的库吧

网友N:
用1.7的库应该也能兼容1.8的吧,估计改动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