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四通道做ADC采样,采样结果异常

楼主(2024-01-04):
使用STM32做ADC电流采样,4通道,发现当只有一个通道输入电流和四个通道都有电流输入的时候,采样结果会有差异。比如通道1输入3mA电流,其它通道都输入0mA,这时候1通道采样值为2.975mA,当1通道输入仍为3mA,其它通道都输入20mA,这时候的1通道采样值为2.896mA.检测过运放输出端的电压在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发生改变,采样值却发生了改变。
有没有哪位大神解决过这样的问题?

驱动代码如下,理论上驱动代码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1 De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ADC1 Periph and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Configure ADC Channel 10-13 as analog 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Enable ADC1 DMA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Start ADC1 calibration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ConvData_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TIMES_ALL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网友A:
增加采样时间

网友B:
尽可能减少不同通道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您可以尝试使用隔离放大器或光耦来隔离不同的通道。

网友C:
硬件呢,最后不是都测电压的吗

网友D:
20mA的电流?

网友E:
使用DMA的ADC,通常第一个数据非常可能是无效值.建议要么用DMA时做单通道,且采样数>1,丢弃第一个数据.这种方式还适合做过采样.要么多通道不采用DMA.

网友F:
上古时期有一招,换采样通道中间间隔一下采一次地

网友G:
增加采样时间可解决

网友H:
先用万用表验证一下说法

网友I:
之前做过一个小项目也是ADC采样第一次不准,然后在正常采样上面加一次采样然后丢弃数据的方式,当时也没去深入研究过此问题。

网友J:
如果使用了外部电源或地线,检查它们是否稳定并符合要求

网友K:
查是否正确配置了ADC通道和对应的GPIO引脚

网友L:
若阻抗过大,则需要延长采样时间以保证转换精度。

网友M:
检查读取转换结果的代码是否正确,特别是多通道顺序采集时,需要按照指定的顺序读取数据,并等待相应的EOC标志位。

网友J:
检查ADC输入通道的外部电路连接是否正确,包括参考电压、信号源和接地。

网友N:
检查参考电压是否稳定,ADC的输入范围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O:
在执行采样之前,ADC已经过了充分的校准和初始化时间。

网友P:
ADC的通道、序列、采样时间、数据对齐等配置正确无误

网友Q:
增大采样间隔时间可以减轻这种现象。

网友Q:
检查所有输入信号是否都已正确连接,避免浮空状态,因为这会导致读取到的电压值不确定。

网友:
所有通道的模拟输入引脚配置正确,并且没有短路或开路情况

网友R:
ADC采样频率过高可能导致转换精度下降

网友S:
检查读取到的数值是否超出ADC的可表示范围

网友T:
如果采样时间太短,可能会导致ADC结果不准确

网友U:
检查ADCCLK(ADC时钟)频率是否超过最大允许值,适当降低采样频率可以提高转换精度。

网友V:
ADC模块的参考电压需要与输入信号相匹配,否则会导致采样结果异常

网友W:
在多通道ADC采样中,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可以减轻CPU负担,但若配置不当,首次采集的数据可能无效。

网友X:
如果ADC采样结果异常可能是由外部设备引起

网友Y:
受到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不当造成的噪声影响

网友U:
校准不正常可能会导致读数不准确。

网友Z:
使用ADC_SoftwareStartConvCmd()函数启动ADC转换,并等待转换完成。

网友AA:
DC使用的GPIO引脚已正确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网友AB:
多通道采样时,若通道之间没有足够的隔离,相互之间的干扰可能导致采样结果异常。

网友AC:
首先,使用万用表来验证语句

网友AD:
验证ADC初始化代码,确保正确设置了ADC的工作模式(独立/扫描模式)、采样时间、分频因子、触发源等参数。

网友AE:
检查ADC驱动代码是否正确设置了所有相关参数

网友AF:
至于硬件,我们最终不是都要测量电压吗

网友AG:
参考电压正确配置,如通过0欧电阻连接VREF+与VDDA,避免由于分压导致的测量偏差。

网友AH:
对ADC_DR寄存器的读取操作不会被其他中断打断。

网友W:
STM32F103的ADC可能需要校准才能获得准确的转换结果

网友AB: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会导致ADC采样结果异常。建议使用稳压电源或增加滤波电路来提高电源稳定性。

网友AI:
检查ADC通道和对应的GPIO引脚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U:
ADC电源线是否稳定,是否有足够的滤波

网友R:
采样时间足够长, ADC可以准确转换信号。

网友AJ:
如果ADC模块的硬件连接不正确,会导致采样结果异常

网友AB:
ADC供电稳定,且外围电路设计无误

网友AK:
由于STM32的ADC通道间可能存在电容耦合,若相邻通道间的采样时间间隔不足,可能会发生信号串扰。

网友AL:
STM32F103内部有自校准功能,可以通过HAL库提供的函数执行ADC校准,这有助于消除由于制造过程中的偏差导致的误差。

网友AM:
ADC采样结果受到外部干扰的影响,考虑增加滤波器或采取其他抗干扰措施

网友L:
可以参考STM32的参考手册和数据表中的ADC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