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MOS管和三极管的优缺点是什么呢?在哪些场景下,使用MOS管更合适?

楼主(2024-01-04):
MOS管和三极管的优缺点是什么呢?在哪些场景下,使用MOS管更合适?

电流大的情况必须用MOS管,例如驱动器应用上

网友A(2024-02-22):
由于MOS管的功耗较低,因此适用于需要低功耗的电路,如便携式电子设备等。

网友B:
MOS管的开关速度较快,适用于高频高速电路,如射频前端电路、功率放大器等。

楼主:
MOS管适用于对噪声要求较高的电路

网友C:
电流大的情况必须用MOS管,例如驱动器应用上

网友D:
MOS管的开关速度较快,适用于高频高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