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N32 PC13 PC14 PC15 如何做普通IO

楼主(2024-01-04):
N32L406CBL7, 如何将 PC13 PC14 PC15三个管脚 如何做普通IO?这三个管脚连接到按键上

网友A:
1.打开RCC_APB2Periph_AFIO时钟。
2.使用函数RCC_LSEConfig(RCC_LSE_OFF)关闭外部低速振荡器。
3.使用函数BKP_TamperPinCmd(DISABLE)禁用侵入检测TAMPER引脚。
4.配置相应的GPIO和时钟。对于PC13,使用函数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对于3.PC14和PC15,先使用函数PWR->CR |= 1<<8取消备份区写保护,然后使用函数RCC->BDCR &= 0xFFFFFFFE关闭外部低速振荡器,最后使用4.函数BKP->CR &= 0xFFFFFFFE将侵入检测TAMPER引脚(PC13)作为通用IO口使用。
5.使用函数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并设置GPIO模式为GPIO_Mode_OUT_PP,速度为GPIO_Speed_2MHz,然后对PC13、PC14、PC15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