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WM 可调电源电路

楼主(2024-01-04):
通过PWM信号控制输出电压
请帮忙分析下电路是否可行?
或者有芯片嘛 谢谢

网友A:
你这MOS管怕是得用PMOS,不然不好保证GS有足够的电压。
具体需求是啥?要求不高的话去掉MOS管,U1的OUT接电感。

楼主:
需求:pwm控制可调电压输出. 电压范围0-12V

网友B:
没有反馈可能不行(电感电流不连续时)。既然都用了一个IC,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BUCK芯片?

网友C:
SC8721直接上数控

网友D:
估计你这用个升压模块最方便

花钱吧

网友E:
你可以用便宜的电机驱动芯片。电流估计也够,开关速度也快

楼主:
电路不能调压,最终还是用芯片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