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晶振有什么特性呢

楼主(2024-01-04):
其实对于温补晶振特点都是需要了解其特性的。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是一种石英晶体振荡器,它通过加入温度补偿电路来减小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振荡频率的变化。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的石英晶体振荡器可分为三类:直接补偿、间接补偿和数字补偿。

当然对于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电路通过附加的温度补偿网络,使晶体串联电路的电容在环境温度变化后反向变化,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分为直接补偿晶体振荡器和间接补偿晶体振荡器。温度补偿晶振分为三类:直接补偿、间接补偿和数字补偿。这些都是温补晶振的特性。

特性一:温度补偿晶振
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TCXO),是一种附加温度补偿电路的石英晶体振荡器,以减少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振荡频率的变化。石英晶体振荡器自带温度补偿功能,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电路通过附加的温度补偿网络,使晶体的串联电路的电容在环境温度变化后反向变化,以抵消晶体产生的频率-温度漂移。

特性二:直接补偿
热敏电阻、电阻和电容组成温度补偿网络,直接串联在晶振电路中。间接补偿基准电压通过电阻和热敏电阻组成的补偿网络产生一个随温度变化的电压,改变应时晶振的负载电容,反向补偿晶体的频率温度特性。它可以分为模拟和数字。

特性三:模拟间接补偿
补偿网络的输出电压直接驱动变容二极管,在补偿网络和变容二极管之间增加了一个T型滤波器。这种补偿是线性的,三阶,五阶,七阶。能在-40~85的宽温度范围内得到较好的补偿,根据补偿网络和连接位置,温度补偿晶振分为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晶振,目前应用广泛。

特性四:数字间接补偿
温度传感器送的信号进入ADC,成为数字信号。control/PC正常工作,DAC变成模拟信号,变容二极管由匹配电路驱动。因为补偿电路比较复杂,成本比较高。一般曲线,由于补偿电路复杂,成本高,一般达到国外先进水平,可供参考。对晶体的频温特性进行温度补偿,使晶振的频温特性曲线尽可能接近直线。根据晶体的频温特性可知,如果能保持晶体的高温转折点,晶振的频温稳定性自然会很高。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

你想表达什么呢?

楼主(2024-02-28):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B:
没用过温补晶振,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温补晶振,路过

有产品合适的 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