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SPI CS硬件控制比软件控制上升慢

楼主(2024-01-04):
下图是软件控制CS

软件控制上升时间

软件控制上升时间

下图是硬件控制CS,上升时间约10us

硬件控制上升时间

硬件控制上升时间

这应该不正常吧?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配置没注意

网友A:
SPI通信速率也会影响CS信号的上升沿时间。

网友A:
是不是和硬件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A:
建议优化硬件电路设计调整通信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优化硬件电路设计调整通信速率

跟硬件电路应该关系不大吧,软件控制是正常的。速率跑的18M,只跑了一半。

网友B:
是不是有下拉或者电容,复用的时候驱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下拉或者电容,复用的时候驱动力不足

没有下拉,直接接的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下拉或者电容,复用的时候驱动力不足

复用的时候是不是OD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