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用stm32做U盘下载,U盘接口可以使用3.3V电源吗?

楼主(2024-01-05):
0用STM32做U盘下载,U盘接口可以使用3.3V电源吗?还是说一定要使用5V?

网友A:
一般都是5V的电源功能

网友B:
得看你内部啥方案?

网友C:
总觉得是5V功能,而不是3.3V的功能方式

网友D:
大多数U盘接口都是使用5V电源供电的,而不是3.3V电源。

网友E:
有一些特殊情况下,某些U盘接口可能支持3.3V电源。这通常是在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中,例如低功耗设备或特殊的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F:
确认U盘接口支持3.3V电源:查阅U盘接口的规格书或相关文档,确认该接口是否支持3.3V电源供电。

网友G:
我觉得还是使用5V的话,效果更好吧

网友H:
确保所选用的电压转换器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以满足U盘的工作需求。

网友I:
使用3.3V电源供电U盘接口可能需要进行一些硬件修改和调整,以确保电源和信号的兼容性和稳定性。

网友J:
第一次听说还有3.3V给U盘供电的呢,不过大致也是可以的,我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