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link驱动老是装不上

楼主(2024-01-05):
1、我的电脑已经关闭掉了数字签证
2、官方版的ST link u*** driver 也装过了也是无法将ST-link debug 读出。设备管理器中的 STM32 debug 驱动安装失败的
3、本人的机子是 win7 64位 旗舰版,按照官网上的说法应该是下载个 stsw-link 009
然后我的设备管理器出了这样的情况
COM端可以读出来看到了COM4,而其他设备的st Link debug 还是安装失败。

网友A:
安装失败?看看你咋安装的呗

网友B:
一般来说,STlink安装较为简单的,你卸载相关驱动,重新安装即可

网友C:
直接看看安装失败提示的什么

网友D:
建议安装的时候把杀毒软件或者防火墙关闭试试

网友E:
你正常可以用CMSIS DAP的,这个便宜,而且兼容性较好

网友F:
你咋装的,这驱动很好装的,基本就是一键安装了

网友G:
你能看到虚拟串口了,说明驱动应该都装好了的

网友H:
重启一下电脑,插上STlink看看是否还有黄色感叹号

网友I:
Win7 64没问题的,估计还是杀毒软件给搞得

网友J:
正常STlink可以用009安装,你也可以安装ST的其他软件,基本都包含STlink的驱动,这么装应该能装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