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STM32F0XXX如何用串口下载写程序?

楼主(2024-01-05):
请问STM32F0XXX如何用串口写程序, 用什么软件工具.

网友A:
和STM32F1的逻辑是一样的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可以看一下正点原子的视频教程,关于ISP烧录的方式

网友C:
应该还是FlyMCU吧,这个就可以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链接教程,https://blog.csdn.net/weixin_46623350/article/details/105172971

网友E:
硬件需要用串口转USB的,然后软件用flymcu就可以

网友F:
其实我觉得不如用daplink烧录来得快

网友G:
串口烧录记得要boot配置啊,boot0 值1,boot1值0

网友H:
F0的估计和F1的烧录方式一样吧,毕竟性能都差不了多少

网友I:
可用flyMCU,好像也可以用ST自己的烧录软件,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J:
不是很建议使用串口烧录,感觉很慢,而且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