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问stm32f303串口不能正常工作收不到任何数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05):
不能正确接收数据(RDR里面能接收数据,但不正确),我PC端发送3,RDR显示是0x0FE,波特率都是115200啊;发送的时候,TDR里能够显示正确的发送数据,但是IO口那收不到任何数据,IO口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要不然怎么能够对PC端发送的数据有反映呢,请大家帮忙,谢谢了!

void tiaoshi(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USART2对应的RX,TX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7);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7);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使能中断
    USART_ClearFlag (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Cmd(USART1, ENABLE);    //打开串口

    while(1)
    {
        USART_SendData(USART1,4);
        // USART in mode Tramitter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 Receive);

            //Disable the USARTx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interrup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

        //* USART in mode Receiver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 == SET))
        {
            //Receiv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 Receive);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ReceiveData(USART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

}

网友A:
首先检查硬件,特别是串口硬件本身是否存在故障。此外,检查串口连接线是否正常,如接触是否良好、有无断路等。

网友B:
可能是电源问题,电源不足可能导致串口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检查串口的配置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可能是串口驱动程序出现问题,或存在软件冲突。

网友D:
可以试试更新一下驱动

网友E:
就算你波特率写的是115200,实际也可能不是115200,因为外部时钟不一定对哦

网友F:
建议先用demo试试,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G:
看看你的时钟配置吧,也许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H:
你要是用UDP的话,端口啥的,配置了没

网友I:
你的串口助手咋弄的?比如数据位,停止位都对应上了没

网友J:
我记得F107有关于UDP的例程了吧

网友K:
你用STM32搞UDP 服务?

网友K:
建议直接拿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

网友L:
Lwip确实比较难学,感觉这种lib得有点基础才能去触碰

网友M:
你这是不是时钟配置错了啊

网友N:
网上应该有关于F303的例程吧,直接跑个串口例程看看呗

网友O:
是不是因为缺项了,导致连不上啊

网友P:
这种都是需要看例程的,主要串口涉及的地方比较多,比如时钟,各种串口配置都是有的

网友I:
你试试仿真,看看UDP通信部分,走到哪儿走不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