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CUBEMX软件项目如何更换芯片类型?

楼主(2024-01-05):
用STM32CUBEMX生成了一个STM32F207VET的项目,配置好了管脚,但是如何把它改成STM32VCT呢?难道只能重新生成一个新的吗,但是那样的话需要重新配置管脚了啊

网友A:
1.打开STM32CUBEMX软件,选择需要使用的芯片类型。
2.导入以前项目的工程。
3.按需求更改管脚和时钟等。
4.点击生成工程代码,并确保工程名称和路径与原工程一致。
5.把生成的xx.ioc复制出来替换原来项目的.ioc文件。
6.双击打开xx.ioc,芯片更改完成。

网友B:
新建一个工程就好了

网友C:
这个简单,一般都是新建工程选择需要的芯片

网友D:
这个是基础知识了,选择新的工程,然后选择芯片

网友E:
你是需要重新生成工程的哦,换芯片可不太行

网友F:
我觉得配置可以对比着配置,这个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G:
我还是喜欢用库函数开发,用hal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H:
一般来说,都是重新生成一个新工程才行

网友I:
对的,当然是需要重新配置管脚,时钟,中断等

网友J:
新建工程吧,反正配置也不是很累,参照着弄还好

网友K:
还是重新生成工程吧,不然好像有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