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系列可以支持长文件名吗?

楼主(2024-01-05):
STM32F105RB,无额外的FLASH,可否开启FATFS长文件名支持?

网友A:
TM32F105系列可以支持长文件名

网友B:
无额外的flash咋实现FATFS啊?

网友C:
要开启FATFS长文件名支持,需要确保Flash存储器的空间足够存储FATFS库和文件系统所需的数据

网友D:
FATFS是一个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开源文件系统库,支持FAT12、FAT16和FAT32文件系统。FATFS库本身的大小取决于所使用的功能和配置,以及所需的文件系统功能(如长文件名支持)

网友E:
在使用FATFS库之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评估Flash存储器的空间是否足够。

网友F:
对于STM32F105RB这样的微控制器,一般来说,它的Flash存储器容量为128KB或256KB。如果你的应用程序已经占用了大部分Flash存储器空间,可能会导致无法开启FATFS长文件名支持。

网友G:
如果想实现长文件名,最好扩展一下存储空间

网友H:
如果Flash存储器的空间足够,你可以按照FATFS库的文档和示例进行配置和使用

网友I:
FATFS库是一个第三方库,与STM32的硬件无直接关联,所以长文件名估计也是正常能用的

网友J:
可以支持啊,但是你的存储大小得够用才行

网友K:
没问题的,只要你不配置错,一般都是可以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