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外部io口中断电平保持在1.2V时一直触发中断出不来

楼主(2024-01-05):
外部IO口中断,初始化设置为上升沿触发中断,但是io口电平保持在1.2V时就一直触发中断出不来。请问大伙儿有没有遇到此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电压不足以使外部IO口产生有效的电平变化。

网友B:
检查外部电路是否有其它干扰或者异常情况!

网友C:
检查中断触发条件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D:
更换IO口

网友E:
检查IO口是否正确配置为输入模式,并且是否使用了正确的上拉/下拉配置

网友F:
与对应GPIO引脚关联的EXTI线在NVIC 中的中断使能位已开启

网友G:
如果外部设备的输出电平不正常,可能导致IO口中断异常。

网友H:
没有其它干扰或异常情况导致IO口电平持续为1.2V。

网友I:
检查是否正确配置了中断触发模式。

网友J:
检查其他连接到该I/O口的硬件设备或软件,看是否有冲突或干扰。

网友H:
GPIO端口的模式已经设置为输入并启用了上拉或下拉电阻,以便稳定地维持在某个逻辑电平。

网友K:
中断服务程序(ISR)的编写

网友L:
检查是否开启了IO中断

网友M:
IO口的中断触发条件(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与实际电平变化一致。

网友N:
可以尝试将中断触发模式设置为边沿触发,以查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网友O:
若要检测高电平持续存在的情况,需要设置成电平敏感中断,并且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
ISR中没有使用阻塞操作,这可能会导致中断无法及时退出。

网友P:
可以尝试手动改变I/O口的电平,看是否能够正确触发中断

网友Q:
中断触发阈值设置正确

网友K:
对于3.3V供电系统,高电平阈值大约在2V左右。1.2V可能会被识别为不确定状态而不是稳定的高电平,因此不会触发中断。

网友R:
在STM32中,可以通过配置相关的寄存器来设置高低电平触发中断的阈值。

网友S:
检查信号线是否有外部干扰,这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的电平触发中断。

网友T:
查看STM32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了解如何正确配置I/O口的中断阈值。

网友U:
中断优先级配置正确,没有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正在占用中断向量。

网友V:
请检查IO口的配置, 已将其设置为外部中断输入模式,并且已正确连接到外部设备。

网友W:
使用GPIO_Init函数来配置IO口为输入模式,并设置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同时, 在设置触发方式时关闭了总中断,以避免设置失败。

网友X:
外部电路的设计应保证当IO口设置为中断触发时,只有在特定电平变化时才会触发中断。

网友L:
如果IO口受到电磁干扰,可能导致电平不稳定,从而影响中断的正常触发

网友Y:
如果电平保持在1.2V,中断触发条件可能需要调整。

网友Z:
无其他干扰或异常情况导致IO口电平保持在1。2 v。

网友AA:
可以尝试增加滤波电路或采取其他抗干扰措施。

网友AB:
仔细检查与该I/O口相关的软件代码,特别是中断服务程序部分

网友AC:
可以尝试增加软件消抖时间或者利用硬件滤波功能。

网友AD:
可能1.2V就让触发了呗,你把触发电压改大点

网友AE:
额,没遇到过,但是觉得这种就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AF:
查抄外部电路是不是有别的滋扰大概异常情况!

网友AG:
看看手册,看触发电压是多少

网友AH:
一般高电平好像1.2V就能被触发了

网友AI:
你改成下降沿触发多好啊,这样就只要0才能触发了

网友AJ:
是,要不提升一下你MCU的工作电压试试?

网友AK:
没遇到过,而且信号也没有这么尴尬的电压状态

网友AL:
直接用运放,将电平转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AM:
在stm中,可以经由过程设置装备摆设相干的寄存器来设置高低电平触发间断的阈值。

网友AN:
你这1.2V的信号改一下呗,改成3.3V或者2.5V,应该就好了

网友AO:
考虑使用外部中断/事件线的事件检测模式而非边沿检测模式。

网友AP:
检查中断服务函数(ISR)是否正确实现

网友AQ:
检查I/O口与外部设备的连接是否良好,没有开路或短路。

网友AR:
使用这些工具来观察I/O口的电平变化,看是否有异常的信号出现。

网友AS:
果设置为电平触发,但实际电平并未发生变化,可能导致中断一直被触发。

网友AT:
TM32的数字输入通常具有一定的阈值电压,高电平和低电平的阈值一般分别为VDD×(0.60.7)和VSS×(0.30.4)。

网友AU:
检查外部设备是否正常工作,以及与IO口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V:
电平变化时可能存在的噪声或抖动可能导致中断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