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 C++类构造函数怎么修改才能实现全局变量的初始化呢?

楼主(2024-01-05):
在STM32F10X项目中使用了C++的特性,使用arm-none-eabi-g++编译,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问题: C++定义的全局变量,其类的构造函数不被执行,在构造函数中设置的变量值都无效(实际全部为0)。 当把全局变量改为函数内部的临时变量时,是有效的。
   猜想是因为程序写到FLASH上去了,全局变量都为0,而不考虑对应类的构造函数。
  需要怎么修改才能实现全局变量的初始化呢?

网友A:
使用命名空间

网友B:
要实现全局变量的初始化,你可以在类的构造函数中进行修改。

网友C:
在STM32的C++编程中,全局变量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构造函数中使用初始化列表来实现。

网友D:
全局变量的初始化顺序是根据它们在代码中的声明顺序确定的

网友E:
这个全局变量还用C++搞?有点迷糊啊

网友F:
其实楼主可以用C的方式,实现全局变量声明的吧

网友G:
你换成C开发多好啊,而且例子还挺多

网友H:
C和C++的全局变量声明不一样吗?

网友I:
需要注意的是,C++中的全局变量声明和定义通常放在头文件中,并使用头文件的 include 机制在多个源文件中共享。

网友J:
注意一下哈,C++还引入了命名空间(namespace)的概念,可以将全局变量放在命名空间中,以避免全局变量的命名冲突

网友K:
感觉C++的全局变量就多支持了,可以在函数中声明操作?不是很懂,但这种感觉容易冲突